富士通915

楼主(2009-03-19):
我者有一块富士通915主板,插上CPU后,检测卡的5V灯就开始闪,不插CPU就好好的。CPU的温度一点都没有,我把网卡拆了,不行。怎么办?帮帮忙。

网友:
检测卡代码是多少,有没有时钟信号,复位信号等,楼主要说清楚

网友:
检测卡显示

网友:
时钟信号,复位信号。我觉得它在这快板子上不会坏.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CPU旁边的供电管我都换完了,还是不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