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220 用电池能开机,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09-03-19):
客户说是用了别人的适配器插上就不能开机了,用电池能开机但是电池也不充电。检查了主板上的3 5V 都正常,说明保护隔离电路没有问题。电池管理芯片是ISL6251,没有芯片代换,想直接取掉通电看看能不能开机,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网友:
我修过那样的 是电源的19V转换为B+那部分坏了(B+也是19V)

网友:
建议楼主检测待机元件

网友:
千万不样乱来。后果很严重。

网友:
用几个二极管把电源口飞线到电池供电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一下插上电源适配器时,面板上的电源指示灯是否点亮!
1.如果不亮,而3V,5V又正常,那重点检查ACIN到I/O这一路。
2.如果亮着,排查3V,5V控制芯片的VCC是否偏低(曾经遇到多次MAX1999 的VCC限流电阻4R7的阻值偏大十几欧姆)。
3.如果故障依旧,继续排查BIOS,I/O芯片。

网友:
通电后主板的指示灯不亮,接电池以后电池的指示灯能够亮

网友:
如果是仁宝代工,电路要复杂一些强拉会用不了电池

网友:
是不是保险烧了.

网友:
很有可能修到2个都不能用开不开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