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脑不显示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

楼主(2009-03-19):
今天帮客户装了几次系统都一样,我的电脑属性,就是找不到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USB都不能用,前面的不行,后面的也不行`
然后我清除BIOS也一样,BIOS里面的USB也设置好咯`情况依旧``
系统我也换过几个咯,还是一样,
是不是我的南桥出问题的,各位高手如果有试过这样的情况`请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鬱悶.沒有人知道啊,人去那裏啦.高手在不在啊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设置问题

网友:
同意上面说的,大部分这种情况都是BIOS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