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2501的工作条件

楼主(2009-03-19):
手上这个T40 无待机  mx1632 无shdtdown  查TB62501的10 11脚电压0v 明显没有起振  57 34脚有16v  59脚无vcc3SW

这点搞不清楚 这个VCC3sw是外部供电输入 还是TB62501的输出?

要想TB62501工作 最起码要具备几个条件?

网友:
TB62501的57脚得到16V后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才可以从59脚输出VCC3SW,即2脚的EXTPWR#低电平和55脚的温度检测低电平.

网友:
这两脚都是低电位  10 11脚不起振 我觉得貌似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当62501Pin57有16V电压输入及Pin55电压为零时,VCC3VSW从62501Pin59输出,如果没有VCC3VSW输出, 在确认62501本身没有损坏时,可检查C611有无漏电,VCC3VSW负载有无问题,祝楼主好运.

网友:
好运 好运 是芯片本身问题 换了一个(一个Tb62501都得上淘宝买 看来要多准备些料板)ok

网友(2009-04-21):
“TB62501的57脚得到16V后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才可以从59脚输出VCC3SW,即2脚的EXTPWR#低电平和55脚的温度检测低电平”,显然是受了网上某IBM分析文章的影响。这篇问题的提法是错的,VCC3SW是由TB62501提供的,是无条件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