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代码b0

楼主(2009-03-19):
845主板代码跑到b0卡住,时钟,复位,cpu电压都正常请教一下问题出在哪

网友:
主板跑b0 ,一般是没有检到内存,
不过先要问一下,它是一开机就跑B0还是从c1到b0,,,,,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检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北桥虚焊,加焊就好了
我有两个主板都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开机D0?没跑哦?

网友:
检查下内存槽旁边的排阻的对地阻值和1.2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供电正常不,正常的话看一下内存条周围的贴片电容电阻有没有氧化,还不行就加焊北桥。

网友:
内存 1.3v 2.5v 3.3v 有 时钟也有

网友:
跑B0,内存不过、内存槽坏。大部分都是内存槽坏引起。。。。

网友:
我有块槽换了供电时钟类也正常,BIOS也刷过,IO也换了,桥也压过,晶振也摸过,就是鸟都不鸟我。。。。。。

网友:
我有一块ONDA 845GV,也是跑B0,换内存控电芯片,就OK了。

网友(2009-12-29):
我排阻都打过 DDR_VCC供电的芯片324也换了  IO也换了 仍然跑B0 俩片板子  怎么办啊 鹅鹅鹅鹅鹅鹅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