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100不加电摸32。768可以加电

楼主(2009-03-19):
周边晶体,电容,南桥都换了,用户用了几天又不开机了,加焊南桥时忘了取CMOS电池,结果不跑码了,CPU,北桥,南桥都换过了,都不行,Cpu复位信号为1点几伏,CPUPWOK为1点几伏,不知道什么问题
华硕

网友:
我上次也修过这样一台,后来在晶振两脚加多了一个106K的大电阻,可以开机,你也试下吧

网友:
我修主办的解决办法
晶振 106电阻 谐振电容 南桥 cmos电池 拿来给你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