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方正颐和6100不认光驱和硬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3-19):
光驱和硬盘我都在其他机器上试过是好的。

网友:
反向查主板电路,看线路有没有断线,供电是否正常.最糟的就是南桥坏.

网友:
键盘正常,进BIOS正常。通电硬盘和光驱也通电。怎么查南桥是否坏?

网友:
BIOS放电试试,这些品牌机可能设置了快速启动,bios里保存了之前的硬盘光驱信息
放下电,关闭快速启动

网友:
软驱能识别开机有动作

网友:
先清BIOS``不行就查接口有无供电,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这样的老机器 估计是南桥地下灰尘多了   我见过几个 也是这样的 重做的bga  地下都是灰  清理坐上后 好了  您试试吧   不过还是像楼上说的先检测一下 供电有没有问题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