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30.2.3.5各引脚中文解释

楼主(2009-03-19):
1脚: CSH3    3.3V高边电流反馈输入
2脚: CSL3    3.3V低边电流反馈输入
3脚: FB3      3.3V电源反馈输入
4脚: 12out   12V线性直流输出
5脚: VDD     逻辑供电输入
6脚: SYNC   振荡器同步和频率选择输入
7脚: TIME/ON5    5V开启控制输入
8脚: GND     接地
9脚: REF     基准电压输出
10脚: SKIP   静电控制逻辑控制
11脚: RESET   电源好信号(复位)
12脚: FB5    5V电源反馈输入
13脚: CSL5  5V低边电流反馈输入
14脚: CSH5  5V高边电流反馈输入
15脚: SEQ    选择电源转换顺序输入
16脚: DH5    5V高端门驱动器输出
17脚: LX5     5V电流限制输入
18脚: BST5   5V高端门驱动器供电输入
19脚: DL5     5V低端门驱动器输出
20脚: PGND   接地
21脚: VL       线性电压输出
22脚: V+      芯片主供电
23脚: SHDN   开启.关闭控制输入
24脚: DL3    3.3V低端门驱动器输出
25脚: BST3  3.3V高端门驱动器供电输入
26脚: LX3    3.3V电流限制输入
27脚: DH3   3.3V高端门驱动器输出
28脚: RUN/ON3    3.3V开启控制输入

网友:
太好了,再接再厉

网友:
1630跟1632应该可以互换吗

网友:
我有好多供电电路的芯片资料,但是不好发,。。包括:1631 1632 1901 1902 1999.。。。

网友:
请教LZ师傅 ,那几个脚是我要查的,(比较重要的)?

网友:
V+  SHDN  REF2.5V   ON3  ON5

网友:
多谢..这个可实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