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m2000二次维修

楼主(2009-03-19):
机器来的时候客户说插USB之后就坏了.拆开发现机器南桥IO主板做过故障,,,
一、测电源口主供电正常,但公共点电压为7V明显被拉低了,检查一个MOS管坏更换后主电压正常,
二、测机器无33v/5V,检查max1999工作条件,发现20V+没有主供电,发现主供电保险被拆掉。更换后主供电正常,仍无3.3/5V,测max1999 3脚4脚3。3 5V控制信号正常,8脚基电压1.98V 17脚Vcc 5V正常,更换max1999后3.3/5V正常输出
三、不触发
检查开关3.3V正常有跳变,机器来之前IO、南桥都被搞过,USB数据阻值无穷大,更换南桥后仍无触发。怀疑PC97551工作不正常或没工作。检查pc97551晶振一脚为0.42另一脚0V。继续检查,结果在告诉大家。

网友:
二次维修最难修

我们这边的,修不好了,全折一下板子,SB,NB/IO,全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