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1GGC BIOS升级后无法正常开机了

楼主(2009-03-19):
我把主板D101GGC的BIOS升级了,是在DOS下用AWDFLASH.EXE升级的。 升级提示成功,让我reset.
但我重启后,屏上没有任何显示,等久也没有用。开机显示的那一副画面都没有,“di"的一声也没有。 但是可以看到硬盘灯在闪。

我尝试制作了一个BIOS启动盘,再把AUTOEXEC.BAT,AWDFLASH.EXE,GC-0313.BIN拷贝到启动盘。将BIOS跳线设置成恢复模式(recover),然后再开机,可是软驱根本没有发生读取(访问)。 通过启动盘自动恢复的方法也失败了。

谁能告诉我解决办法?

网友:
一般没问题的话还是少尝试升级BIOS``现在你只能拆BIOS蕊片下来用编程器刷回原来的版本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