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6200TC点不亮

楼主(2009-03-19):
{天行6200TC网吧快车PCI-E版3 128-DDR2}
点不亮电压正常BIOS没有资料...GPU加焊过了还是点不亮  那为师傅修过同等型号类似的问题帮小第解答下...

网友:
BIOS没有资料
是什么意思?用编程器涮的吗?

网友:
是我想刷 个BIOS没资料

网友:
和BIOS无关,问题有可能出在GPU上

网友(2009-08-27):
天行6200TC-GD2 网卡快车PCIE版128M F37 可以使用。不知道你的卡是否可以。

pci-eN6200LE(小芯片)讯景黑色窄板64m(TC256M)32B2P350.532DDR2南亚易胜n2tu25h16ag-3tb.rar

网友:
这种小芯片的显卡。多数是无铅的。我加焊过多个。成功的没几个。

网友(2009-10-19):
这种TC系列的卡和BIOS无关!
GPU重做可以测试出故障点。
引用 网友A:

我有刷好过。。。呵呵

网友:
补充一点 。刚才又用上面的 BIOS 刷好一个 七彩虹天行6200tc 网吧快车PCI-E版2 128M DDR2的 卡

网友:
厉害的超级月饼

网友(2009-12-26):
刷完不好  就加焊 什么都试过了 在放弃

网友:
补充一下啊  你晶振和三基色都正常不

网友:
问小白  怎么测 三基色 电压吗 、1

网友:
重做GPU试试...问题大概就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