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修好的PS/2 口

楼主(2009-03-19):
型号:映泰  P4TPE PRO   845PE

故障现象:DOS下能操作键盘,但是键盘灯不亮;进系统键盘就失效,不能操作
          DOS,WINDOWS下鼠标均失效

PS/2口信号线阻值:  键盘 660,660  鼠标:660 ,665        正常
PS/2口电压:  5V  取自ATX红5V

1:刷BIOS
2: 换IO  (两只)
3:换PS/2接口(两次)
4:上拉电阻为102,分别换成222.472。故障现象还是一样
跑PS/2线路,一路进IO ;一路通过102排阻接+5V

拿不准的地方:
1,IO是否真的是8712F-A  IXS
2,PS/2上拉电阻是否真的是102的值

如果有这个板子的朋友帮忙看一下  谢谢

最新反馈:已经换了南桥,故障依然!!
最新反馈:更换上472, 222, 102排阻,故障依然;更换上100排阻,PS/2完全失灵

网友:
是不是板上某个USB跳线没有正确接好

网友:
南桥吧,I/O都换了

网友:
IO是8712 IXS的,如果发现电压都对在上了键盘之后用不了的情况下看看电压还对不?如果不对可以直接从IO处飞线到PS2试试看行不?

网友:
我的主板是865的

我有一个这块板 IO为IT8712F-IXS  我的是排阻是RP222

换RN100和RN750试一下

网友:
不会是PS/2坐有问题把

网友:
说几点,仅建议,
1,楼主的BIOS程序尽量选旧点的跟板接近的刷下试试,太新的有时有问题
2,把供电改用紫5V试试,供电不稳也可造成
3,把接口到IO中间的排容去掉
4,换套原装的键盘试试,鼠标先不插吧
桥都换了,呵呵,楼主已费心了,再干点简单的试试
搞定了别忘记给我加分,俺新来的,别的不懂,分想要滴

网友:
如果说键盘鼠标不能用。

一是排除键盘本身问题。可以换一个试试看。

二供电。VCC的5V的电压。

三查CLK 和DATA的对地阻值。(500---650)如果说键盘和鼠标不同的话。可能是线路元器件有损坏。二无穷大。是电感开路不通了。三是为零显示。则是电容击穿。。可是把它去掉不要也行

四要是键盘和鼠标有一个能用的话。是线路的事。要是都不能用的话是芯片的事

网友:
键盘接口定义

325 Bytes, 下载次数: 2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