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为什么2.1的音箱只有一只有声音,另一只有电流声

楼主(2009-03-19):
一台盈佳E-190 Ⅱ2.1的音箱坏了只有一只有声音,低音炮是好的,断开好的那一只,把声音开到最大可以听到有点音乐声但声音很小及电流声,请教一下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排除连接、设置、左右平衡、电位器坏的原因)
电流声

网友:
有源音箱的电路板在低音炮音箱里,在一块电路板上集成了二块集成功放电路,一块供低音喇叭(低音炮),另一块供两个外接喇叭,所以你可以检查一下外接喇叭的集成块的供电情况、信号输入、输出情况,就可以判断故障出在哪里了。应该比较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