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屏就没5V。。。

楼主(2009-03-19):
一台山寨17液晶开机白屏一会就暗下来。。没显示。拆开侧。只要接上屏。。就没5V(供屏)。。不接屏在住板上的针就又5V。。是不是屏短路了。。该怎么查

网友:
可以换一块屏来测,山寨得有很多是 电源坏

网友:
你可以测量一下,屏的供电脚和地之间的电阻,看它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