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迅景 7100GS 14脚的电源芯片

楼主(2009-03-19):
这块显卡的电源芯片是什么?不知道哪位朋友手里有这种卡,能为我报个型号,不胜感激,看
电路图
不是7060 7074,那是什么呢?
芯片
显卡

网友:
我上次修了7张 和你这一个样的全部GPU空焊 你这张现在是什么问题??

网友:
4张点不两 3张花屏

网友:
呵呵。厉害呀。电源芯片有问题。 没电压,先把这修好先

网友:
这种卡一般都是GPU发热量过大导致的GPU空焊!

网友:
加焊GPU 98%搞定 我上次也修了一批这样的卡 几乎全部是GPU空焊

网友:
能问一下2楼的师傅 <空焊>的具体定义是什么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有这有一块电源管理芯片是SC2621S

网友:
韩式泡菜
不懂的好好学!
多查查资料,多看看书。
空焊就是元件和PCB板的焊盘没有焊接好!具体什么原因说起来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