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供电不对

楼主(2009-03-19):
我有一块945的板子,精英的。不跑码。用表测得DDR2主供电是2.5V。把相应的场管换了不行,跟场管控制级连的八脚RT9214换了还不行,我该怎么办?

网友:
建议楼主在论坛里搜索一下不跑码的帖子,你的检测卡上面有没有时钟 复位 等呢

网友:
看下9214的基准和反馈正常么?

网友:
检查下FB。

网友:
按照上面的电路图分析下,看下PWM波形输出是否正常,上管是否损坏,FB检测电路是否正常。 ,,,额,我是新手,没仔细研究过那个Q3到底是在那干吗的,是正常的时候要导通还是否正常的时候要导通,还是什么原理,,,,你也注意一下。

网友:
datasheet上好像说Q3是起限流的

网友:
是上了内存的嘛?精英的不上内存是2.5V,上了就1.8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