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4A1L键盘故障

楼主(2009-03-19):
客户送修一台sony PCG-TR3A 4A1L机器,键盘有很多键不能使用,用万用表打过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发现都一样。请问高手有何办法测试键盘断线?手上有个HP的键盘,接口和sony的一样,能否上机去测试呢。。因为是维修新手,所以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HP的键盘能不能用在SONY到没有试过,你可以试试,放心不会损坏主板.新手拆装机不熟练的话最好关机后再更换.键盘有很多键不能使用,大都是键盘内部线路氧化造成阻值变大(很多情况是进液体造成),拆开用万用表测量出阻值变大处(正常是零到十几欧),或用导电银漆重描线路又或飞线导通.如果键盘背部是铆死的或者是防水键盘,换新的好了,修起来太麻烦.

网友:
SONY 的键盘一般都是修不了的吧   要是1个键不能用 有可能还能修出来  要是好多键都不能用  那就估计是内部有断线了    修是能修  不过太麻烦了 弄不好  就弄废了  还是换一个比较好的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