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电源修好以后各路电压正常,唯独12V不能带负 ...
紧急求助:电源修好以后各路电压正常,唯独12V不能带负载,(带2个风扇可以)

楼主(2009-03-19):
金河田ATX-300WB劲霸传奇标准版电源修好以后各路电压正常,5V和3.3V也可以带负载,就是12V一接负载就保护,(带2个12V风扇可以正常工作)输出
二极管
也换了,次级电容也都换了,还是不行,请哪位高手指点迷津,先谢了!
求助

网友:
再补充一下,我用12V21W灯泡做的负载,一接就保护,脱开就正常工作,另外不知道次级6105旁边有个1K的可调电阻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
直接上主板、硬盘试机。

网友:
支持楼上的,直接上主板硬盘不是多好吗,还弄个灯泡做什么呀?不会是想照明的吧。

网友:
上主板一样不行,我试过了,只能带18w左右的灯泡,(此时SG6105的10脚PG电压只有0.2V左右,16脚电压由空载的2V左右上升到4.8V)如果再加3W立刻保护,而且2,3秒又开始工作,然后又保护,就这样反复,不知道是不是,SG6105坏了,我是合肥的,没买到6105.

网友:
就是18W可以正常工作,21W以上立刻保护

网友(2009-08-01):
,慢慢加大+12V的负载,看看保护的瞬间+12V有没有变小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