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7216GS GF7200GS 显卡不过

楼主(2009-03-19):
主板报警,检不到显卡,插PCI显卡,进系统,可以识别型号NV7250,提示装驱动。用老PCI显卡进DOS,用NVFLASH可以看到有这块卡型号也是7250,读BIOS。提示未知EPPROM的错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了,这块卡还能用NVFLASH检查到,有的卡根本都检不到,那怎么用老PCI显卡刷BIOS哦?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orderby%3Ddateline
看这个链接的N卡第5项,里面讲得很详细了。
BIOS芯片坏,或者软件不支持的芯片是涮不了的。

网友:
晶振 和谐振电容换了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