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lw-3202a 的问题

楼主(2009-03-19):
航嘉lw-3202a 上主板不加硬盘光驱就没有问题,加光驱就断电而且有吱吱声。
加12V风扇正常但有吱吱的声。
自已觉得是电容漏电,但不知道从那里换起。
电路图
也不大会看。
请教一下各位看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如果是的话要从那里换起。
硬盘

网友:
看别人的帖子好像换个47uf 16V的电容就可以了,,可我在电源输出线那边找了一下,,在一个1uf 50v边上有一个,,可写的是4.7uf 50v,其它的好像没有啊。。

网友:
你 的电源是 不 是 有 问题

网友:
把后极所有大电容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