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C19换电容后自动断电,

楼主(2009-03-19):
拿来为CPU无电压,换北桥旁的电容后正常跑码,进系统玩一会自动断电,北桥电压,CPU,北桥散热均正常,换了北桥供电后还是断电,求助

网友:
是不是CPU底座虚焊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个不是BGA封装,插针的,应该不会空焊,换了北桥供电,附近的滤波电容及9202,正在试机当中,

网友:
特别要注意CPU散热问题!!

网友(2009-04-29):
我也同意樓上的關點,散熱問題可能性極大,
換個好點的風扇試一下``

网友:
电容是不是耐压值低了 ··

换过的电容有一脚空焊也会出各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