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进系统(有图)

楼主(2009-03-19):
精英为七喜代工的648-M7主板装不进系统,装到如图的界面就装不下去了(在此界面之前的安装过程一切正常)。硬盘是好的,清除过BIOS(但是未写过)。请各位高手赐教!赐教!那位有这个BIOS资料,能上传一份给我吗?多谢!多谢!

网友:
换别的系统,或者做个正式版本的

网友:
换个系统盘试试,我昨天也遇到了这种事情.

网友:
补充一下:硬盘是新的(在别的主板上能装系统并且使用正常),内存条是好的(也在别的主板上试过)

网友:
安装时不用解压驱动,也许可能装过去,系统装好后再装驱动,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对你也许有用,你试试吧

网友:
你换个系统看看:用雨林木风的

网友:
用纯净版的装一下试一试啊

网友:
老老实实用安装版的装吧
雨林木风纯净版的不装驱动的可能过

网友:
一步步装试一下.

网友:
用直装``不要用GHOST``有些板子就是这么牛的``

网友:
更换下内存供电管,电容试下

网友:
换光驱  用 安装版系统盘装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故障是CPU的毛病
每次一道那个界面就卡死
后来换一个做进去了
用的也正常了

网友:
个人感觉好像是驱动的问题。昨晚系统后不要安装驱动。在一个可能和内存有关系吧

网友:
我遇到过用的也是这个版本的,这个时候可以运行上面的游戏。我装了4遍都是到此处不前进。也换过版本都不行,最后还是换内存搞定。

网友:
我有一块7彩虹的板也是这样,比你的更惨的是滚动条进去就蓝屏了.什么盘都换装过了硬盘也是好的.就是板出问题了,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郁闷中。。。。没电脑用了。

网友:
再补充一下:用“纯净版”安装一样过不了,用GHOST版不解压驱动也一样过不了。但是经过15#的朋友提醒发现:把网卡(RTL8100C)拆掉,却发现安装GHOST版XP系统和使用都正常(当然不能上网)。但是换了一个好的网卡(RTL8100C)还是一样安装系统时过不了(把它的网卡装到别的主板上,别的主板也能正常的安装系统和使用),按照RTL8100C的PDF资料测量:VDD33(26,41,56,71,84,94,107脚)都有3.3V。  AVDD33(3,7,20脚)都有3.3V。  VDD25(32,54,78,99脚)都有2.5V。  AVDD25(12脚)也有2.5V。  28脚有33MHZ时钟。  121,122脚有25MHZ时钟。  27脚有3.3V复位。
到此只剩下南桥和CPU的可能了,手头上没有CPU,换南桥(SIS946L)也没把握。再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怀疑此主板被雷击过~~!
南桥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遇到过几次装不了系统的机子,都是把滚动条走完,然后就黑屏或蓝屏,到BIOS里面把usb关闭,如果能装完,装完后把USb1.1打开。USB2.0不能用。。用这个方法试试吧。。

网友:
拆了集成网卡,外加一张网卡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