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不触发

楼主(2009-03-19):
今天修一个索尼的本本 没看型号 很小的那种

不触发,待机电流有0.01那样   按开机键就变成0.02  然后又调回去
我查了一下 晶振有压差 0.3左右
南桥边上有3V 5V 电压 没测到1.8V  这个是DBM的南桥 迅驰的CPU 855GME的北桥

我查了一下北桥供电 其中两组供电在插上电源的时候就对地短路 不插电源就有阻值
量两组北桥供电的下管  一插电源 下管控制角高电平

CPU供电阻值正常 北桥阻值也正常  应该是哪里的事情呢 我觉得好像是北桥
但是北桥供电又没有对地短路 高手能不能给分析一下?

网友:
一般来说 SONY的本子如果因为异常的电压波动或者意外掉电机器会出现电源保护的情况发生。解决的方法就是取下主板电池,等10来分钟在装回去,不少机器可以恢复正常工作了。如果还不行,则按照不开机的程序来维修就是

网友:
SONY小本一般南桥坏的多

网友:
南桥几率大些,仅供参考

网友:
一般来说 SONY的本子如果因为异常的电压波动或者意外掉电机器会出现电源保护的情况发生。解决的方法就是取下主板电池,等10来分钟在装回去,不少机器可以恢复正常工作了。如果还不行,则按照不开机的程序来维修就是
引用 网友A:

您好 我想问一下  我 按开机键 电流走一点 然后又掉下来   我感觉像保护
主板电池我量了 是1.6V  不知道对不?
这个机器的南桥是dbm的 换过 还是那样

网友:
保付了,这机有点难修

网友:
不对吧,1.6V,不正常吧!好像最少也要2.5V+
不太清楚,渴望高手解答!

网友:
不插电源就有阻值
量两组北桥供电的下管  一插电源 下管控制角高电平
此现象明显为北桥短路,此板的北桥很小,有些难搞。修时当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RTC电压标准最低有效值是2.6V!
如果1.6V肯定不正常!南桥的RTC电路是无法工作的!
检查是CMOS电池本身的问题还是RTCVCC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1楼说的<其中两组供电在插上电源的时候就对地短路 不插电源就有阻值>是什么意思?
是用万能表的<声命挡>测量的???........

网友:
是不是SONY PCG系列的笔记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 不插电源的时候北桥有阻值 100多 插上电源阻值就0
插电源的时候我量了  下管直接导通 北桥供电对地短路
两组北桥供电都是这样 把电源拔下来阻值就恢复正常
查个主要供电没有明显的短路

网友:
主供电没短路 这机器不修了 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