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品牌机报错

楼主(2009-03-19):
917-Front Audio Not Connected
512-Chassis fan not detected
1801-Microcode Update Error
  Missing or Invalid Processor Microcode Update.Please contact Hewlett-Packard

Company for a new Microcode Update to support the Processor stepping

                                               HP Company dx6120 MT (PL926AV)

F1:Boot
                   <F9=Boot Menu>  <F10=setup>  <F12=Network Service Boot>
   一开机就到这里,要求按F1才能进系统。
        该机子的主板坏了的,我换了块惠普的主板,原来的那块是915的,换上去的是945的。不知道是不是CPU不支持还是哪里的问题。CPU是P4 2.4的

网友:
你先清下COMS设置看是否能解决,你在BIOS里面能正确识别CPU吗,如果可以进系统也没问题 你进BIOS启动选项看有没有wait for F1 if error 有的话设置为disabled,OK

网友:
第一句是前置声卡的连接线错误,
第二句是没有使用四针的风扇
第三句是CPU微代码不是BIOS里面.
建议使用NO_F1工具,可以自动跳过开机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