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机器的怪问题

楼主(2009-03-19):
今天接了一个比较少见的问题的R60机器,机器可以正常运转,但是只要跑3D或者问题大型3D游戏不到两分钟就会自动待机,请问谁见过这种情况,给个意见

网友:
散热不好吧
你拆开看看,是否热?
显卡,不会虚焊了吧?

网友:
散热没问题,现在就是怀疑是显卡的问题,因为我们做过显卡

网友:
找个全新的显卡在烤箱里烤上一周,再往上做,彻底排除显卡问题再说

网友:
呵呵。楼上的哥们 搞笑了,我的 BGA工程师不愿做了,这可把我给难住了

网友:
楼主工资开的太少了吧:)BGA不做了
R60的显卡虚焊的比较多,也有一些是坏的

网友:
呵呵。楼上的哥们 搞笑了,我的 BGA工程师不愿做了,这可把我给难住了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确定到底是不是显卡问题
因为3D MARK是全面的检测

先跑CPU 100% 看自动关机不?
再跑内存,检测
最后确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