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45GV主板北桥供电问题

楼主(2009-03-19):
1块正常使用的七彩虹845GV主板,经邮寄之后就点不亮了,正常通电后发现南桥很烫,但待机时南桥不烫,测试北桥供电为0.5,不正常,测试北桥供电管输入为11V,明显高了,跑线路是接到LM324的14脚,查LM324的资料发现是由12、13脚控制的,现在12脚电压正常1.5,13脚电压低0.04,跑13脚线路发现接了2个电阻之后就到线路板里面去了,没办法查了,现在临时从CPU供电处飞线过来,可以正常点亮,但还是想把这个故障修复,特向高手求教!谢谢!

换了管子就好了,由于对主板原理不太懂,怕换了还会烧,就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换管子以后以为电压高了,其实是表有问题,实际是1.53V,属正常范围,非常感谢火凤凰亮子的热心解答,又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确实是供电管烧了,用了一个76107D管子代换,可以点亮了,但奇怪的12脚本来是1.5V,现在变成了1.65V,这就导致供电输出也是1.65V,这样北桥不是很危险吗?怎么换了1个管子会电压升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