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有时能开机 ,有时开不了机,开机掉电,进来看

楼主(2009-03-19):
一台IBM R31 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一加电就掉,怎么回事啊
开不了机

网友:
有虚焊么?
电流多少

网友:
先查有无短路,启动的时候风扇转吗?

网友:
不开机,但开了一次,刚出现IBM就掉电了啊,从哪维修啊

网友:
不开机时,待机电压对吗。你说清楚点才好判断。

网友:
温度高不高呢

网友:
现在按开关无反应了 啊,不过MAX1631 供电是16V ,23和28脚4点几伏,怎么回事

网友:
我 加焊了管理芯片,现在都不开机了,以往还能开机一次呢,我发现MAX1631 附近的类似电感的东西,没有电压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