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HF769A怪现象。

楼主(2009-03-19):
一台联想LXB-HF769A显示器,有时插电源后(一般是第一次),显示器能启动起来。将电源拔掉后,再第二次接上电源开机,就不能启动。没有规律,为何?

网友:
电源部分或是MCU控制电路

网友:
如果开起来来的话,有时能正常,有时会保护,指示灯为黄灯。

网友:
主要考虑电源,灯丝的 路波电容,它好像也给MCU供电

网友:
开焊开焊开焊开焊

网友:
应该不是虚焊,该机正常时,电源控制芯片8S0765各脚电压,1脚300V,3脚25V,4脚1.5V,5脚5V.该机保护时,3脚变成15V.该机不启动时,3脚15V,4脚和5脚为0V,后面两者3脚电压都为15V,为何前者4和5脚有输出,后者就没有,这点我没搞懂,如果是芯片的话,同样的电源,应该是一样的啊

网友:
不启动时,电源没输出,保护时,输出电压下降。

网友:
你的意思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吗?
把电源的所有小滤波电容都换了试一下。

网友:
对,刚开始我也怀疑是电容问题,但查了一下好象没问题.

网友:
换个 电源模块看看 。。。

网友:
该机已修复,就是电源控制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