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跑00

楼主(2009-03-19):
长城品牌机的主板, GA-8I845GV   D33006,人家扔掉的。到手时发现被修过,包括以下几个部件:IO附近的M1041  95H409,3AH1YTK  HTC125,NB附近的3055。

先测供电对地阻值,未发现短路,上电能正常触发,但上卡看到跑码根本就不动,00,上CPU假负载测的电正常,NB附近的那只3055是常见易坏的,换掉后依旧/。没主了。但我对M1041  95H409(双列贴片式16脚),3AH1YTK  HTC125(双列贴片14脚)这两个不熟,不知是什么作用的,请求维修方法。。。。

网友:
CPU座子搞过没有呀?

网友:
CPU座子我拆开过,里面的卡片没坏,底部也用放大镜看过,没虚焊的情况.

网友:
GA-8I845GV我修过十几块了是学校的的,有通病的:北桥无电压

网友:
CPU不过有可能是内存的影响!查了下内存了吗?我昨天就遇到一块就是内存影响CPU不跑!

网友:
你所说的芯片应该是提供CPU VCCVID电压的,此型号的主板CPU空焊的特别多,你用手按住CPU散热器加电,看看能不能跑码,如果能就是CPU空焊。
引用 网友A:

我在坛子里也看到很多说这种板CPU空焊特别多,但我有放大镜看不到有空焊的迹象, 会不会是看不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