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ASUS A6T CPU的供电问题

楼主(2009-03-19):
我只找到了,他的供电蕊片是MAX8760供电正常。但是我没找到他的供电MOS管啊,不知道他的供电和别的本本有什么不同,有没有高手,指教一下,因为我的本本CPU没有供电,但我真的查不到了,望指教,他的CPU供电是怎么供电方式。

网友:
呵呵 cpu座旁边就是供电MOS管和电感

网友:
找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  电感   场管

网友:
检查CPU座旁边两个大电感,检查一下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VCC VDD shdn REF clk

网友:
我的板被别人修过了,4个贴片式的MOS管被人拆下了,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压敏器件呢,有谁知道那四个件是什么型号,有没有可替代的,先说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