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加焊BGA和GPU成功的板卡能坚持多少天?

楼主(2009-03-19):
这几天用买的SP-350 加焊了不少板卡,主板我都是给他们保3个月!显卡1月! 可是我的心里没底啊~ 害怕在次回来。请问.你们加焊成功的 返回来的机率有多大?
显卡

网友:
那要看PCB的质量了
有些PCB质量差的,比如一些ONDA 七彩虹的 返修率高一些
另外如果板子变了形的,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看板子有没有变型,若变型了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
SP-350 加焊。这种助焊剂论坛淘宝里有卖的吗 ??????????????

网友:
不必害怕,你手工做好了就没事,如果真的拿回来了也办法,重新来吧

网友:
真要加焊PCB变形了
你再好的 BGA机也没有用

网友:
若是回流的效果比较好,锡的合金层达到了达到了硬度,是没有问题的。不过重新加热过的显示卡GPU ,最好是给客户重新更换风扇,这样能用很久,否则,很快返修,部分就会GPU坏掉,重新加热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