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朝阳e290 故障

楼主(2009-03-19):
联想朝阳e290 ,不装电池用电源适配不能工作,用电池能工正常工作,电池用完了就没法工作了,也充不进电,电源适配器没有故障,在同型号机器上试过,请高手指点。谢谢
充不进电
联想

网友:
先看一下主板上的电源接口有没有虚焊啊,你说的这情况象是电源没有接入到主板上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一次情况,客户的适配器是好的,但插上本子就不能开机,但用电池可以,我就问他,你的适配器不能用,那你的电池是怎么充的电,他说是一个朋友用行幅表帮他放电然后充,但表的电压和安数要大得多,后来打开机器,测的电源那部分好几个管子都烧坏了,但电脑却还可以用,呵呵,你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