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8P的主板开机及保护

楼主(2009-03-19):
一个V星848P的主板。开机一秒及关机保护。我把大电源管理芯片和CPU供电场管全部拆了还是这样。请问还应该怎么查?

网友:
会不会是桥短路了

网友:
用表量ATX接口看是那个脚几V的地方短了

这样问太多地方了怎么回答都不知道

网友:
主板以前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就是主板有没有修过?有修过的话看看那些修过的地方有没有连焊什么的。

网友:
“开机一秒后就关机”,此时你不要拨掉电源量一下绿线电压看是否为0V,如果是0V才是短路保护,如不是0V,再查开机电路,或看看跳线帽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
首先、测量各供点电的电压输出端电阻
尤其是CPU供电的电感处

网友:
冒昧问一句,你的诊断卡开始跑码了吗?????
如果跑了码。可能是不过内存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测试过了,有90多,还在往上长,大概到140左右吧。我测试CPU供电处的对地阻值也是这样。表刚开始会叫,后来不叫了。是不是电容也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测试过了,有90多,还在往上长,大概到140左右吧。我测试CPU供电处的对地阻值也是这样。表刚开始会叫,后来不叫了。是不是电容也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正常,证明没有短路

网友:
正常,证明没有短路
引用 网友A:

如果所有的供电点都没有短路,
接下来检查开机电路,具体来说:检查CMOS跳线是否在正常位置,换IO

网友:
谢谢。。是IO的事情。。换了就不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