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显示器场幅拉不到最大,并且只能上800*600分辨率

楼主(2009-03-19):
接手修前故障是后级有短路保护的答答声,检查后发现二次电源管SW634(NPN MOSFET 250V 8.5A 72W )短路了,换了个IRF630(200V 9A 72W)换上亮了不久又坏了,发现周边的电感电阻有虚焊现象就加焊了一遍并再换上一个IRF630能正常点亮了,有点问题是场幅能调大小只是只能调到离边框4CM,而且分辨率打到1024*768就模糊有细纹,调成800*600不模糊了。老大们帮偶看一下怎么修下去。

网友:
高压包换个先,,,很可能是他有问题了

网友:
很可能是二次电压没有调整,没有变化吧

网友:
S校正电容漏电也会烧630的,你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