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MSI N1996 845P的板 屡烧CPU场管?

楼主(2009-03-19):
MSI N1996 845P的板 屡烧CPU场管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换新的可以用,但关机后,再开就烧了??????
原来的场管是06N03的 我用70N03来代替!!!这个应该可以代替的吧!
cpu

网友:
可能电源芯片有问题,换了试试

网友:
场管是由电源管理IC推动的,如果烧电源管,那向前查电源芯片

网友:
场管击穿后,为了求稳定,一般把所有场管及电源IC都换掉.

网友:
我查到,电源管理芯片有两个脚是接通场管的G极的 ,开机测试时,有场管发热量很大

网友:
还有这MIS 的管理芯片是
L6710
B990H0339
ST
的,是原型号代换还是有其他的型号可以代替的,这芯片难找不?

网友:
最好将电源控制芯片和驱动芯片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