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频繁死机~~~急求!都来发表下意见

楼主(2009-03-19):
我的电脑配置
主板 技嘉 P31
CPU  IN2200
显卡 七彩虹8600GT
内存 DDR800 2G
电源居然是个300W的小风扇
这个电脑经常死机,死机后有时候纯色黑屏,蓝屏,白屏
已经排除显卡,内存,硬盘的问题,还有就是外设接线板也排除了。
死机后还不能关机,自能把电源的插头才能关机,再重启就又好了,然后又不定时死机
死机时间最短半小时,最长6小时。

网友:
主板没有电容鼓包。电脑才配6个月,唯一的就是这电脑视作游戏代练的,24小时开机,CPU温度不高。

网友:
还有就是,才做了清洁,系统也是才做的。

网友:
那会不会是电脑的散热问题啊!!!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电源的问题,你想啊300W的带双核是不是有点勉强?

网友:
滤波电容有问题.检查电容

网友:
换个大点的电源吧

网友:
电源+散热~!!!!!!

网友:
如果电容没有问题的话,绝对是供电管的问题。应该是老化,这毛病最难找

网友:
问题是他这电脑只有在他的家里才死机,我这里就一只不死机,拷机72小时了,另外他的家里有5台电脑同时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