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联想旭日125键盘串键故障

楼主(2009-03-19):
今天接到1台联想旭日125的笔记本,用户反映键盘有多个键不能用,用户同意换键盘,正好手中有一个同样的键盘,就给用户换上了,换上后发现有几个键串键,按U出4,按J出1等,共有4个键串键,怀疑主板有问题,量键盘接口,接口的阻值在930左右,且全部一样,键盘接口没有那一个脚的阻值明显偏大或偏小,键盘接口旁边有几个排容也更换了,但故障依旧,本来打算是换键盘芯片PC97551的,后来想想,用USB键盘试试看有没有串键现象,结果USB键盘没有串键现象,故决定不换PC97551键盘芯片,重做系统看看,重做系统后,发现键盘串键现象消失了,说明串键是由于软件引起的,至此此故障解决,把这次维修经历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软件能引的键盘串键,还没有遇到过  也感到奇怪,不过这个故障很特殊

网友:
故障解决了,多谢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那么能不能证明,以前的键盘是好的呢?

你有没有把以前的键盘安装上去看看?

网友:
有的本子串键,把键盘拆下来重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用USB键盘试试看有没有串键现象,结果USB键盘没有串键现象,故决定不换PC97551键盘芯片,
USB键盘好不好用与PC97551无关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多见,谢了

网友:
是呀。楼主的思路完全错误。USB键盘是直接进南桥的。和97551无关。你的就是键盘有问题

网友:
晕  搞维修的 不会连键盘上有个 切换键盘的 功能键都不知道吧    你说的那几个键 是小键盘上的  U4  I5  O6   J1  K2  L3    M0    我每天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的  给客户切换下就过了   根本不用做系统

网友:
笔记本键盘通过切换可以设置成小数键盘功能。

网友:
不是串键,是把数字小键盘打开了
按住上档键点一下“Numlk”键就OK

网友:
是啊,搞维修连切换也不知道

网友:
一次失败的维修,其实客户的键盘是好的,就是键盘的小数字打开了。

呵呵,还是建议给客户退钱吧,收个安装系统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