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19 怕了

楼主(2009-03-19):
这个星期有连续来了两个东芝M19
      第一个本来是白屏,拿来测屏上无电压上来,飞了根线,结果屏能亮了,新的问题又来了,掉电。。。电流上到0.7多马上掉了,加焊了下CPU供电有时偶尔又能点亮,烤机烤一天,没问题,第二天又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加焊CPU供电就没作用(没有CPU供电芯片可换)   后来做了下显卡,做死掉了。。。第二个客户说要死机,结果拿来烤机不死机,拆进去把风扇清理了一下,结果。。。掉电。。。什么都没动到,客户拿来是好开机的,就清理了下风扇,结果开机有三声报警声,电流到0.8多掉回待机,后来拔一下内存又能点起来,过一会又点不起来,再怎么插拔内存都没反应,后来换了个CPU它又点起来,换回它原来的CPU能点起来,再多点几次又点不起来。。。。。。。' 东芝M19 搞郁闷了,有谁碰到过这么倒霉的情况吗?有解决的没?

网友:
是不是跟飞线的地方有关系呀,

网友:
像这种情况也是常事,有时候只有自认倒霉了

网友:
这机器毛病特别多,尤其是掉电,IO,南桥,显卡,CPU供电IC都能掉电,郁闷破机器

网友:
今天刚接了一台东芝M19不上电的机器,无待机电流,有3V 无5V,维修中,

网友:
麻烦要死这机器.直接叫他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