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RST跑全部红

楼主(2009-03-19):
用内存测试卡测第一行跟第二行全部的灯都亮,RST测全部红色,
请问是BIOS问题吗?
内存是:kingston  双面512/400

网友:
芯片或PCB地址线上有短路

网友(2009-08-31):
双面正反6颗粒全跑红也是 芯片或PCB地址线上有短路 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只能换PC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