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0):
昨天修了一块865主板故障是开机循环跑3次C1然后开始正常跑马,装系统装不进去,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主板故障

网友:
系统到装到哪里装不过去了?麻烦你说清楚一点。

网友:
我用GHOST有时候复制不完,有时候安装时按到一半就死机了

网友:
你换一下内存试试吧!

网友:
内存换过,还有声卡检测不到我换了一个还是检测不到声卡是655的

网友:
是不是供电问题啊,看一下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可能是声卡烧啦

网友:
板子好了已经好了,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有时硬盘问题也会造成系统装不了,我碰到过由于硬盘问题,用GHOST做系统到99%就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