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电压、时钟、复位均不正常

楼主(2009-03-20):
RT9241B+9602芯片,CPU无电压,两个芯片都换了,场管换了
整板无时钟,复位灯常量
9241B 20脚5V供电正常,19脚PG无电压,19脚置空,主板19脚位置电压正常
没思路了,下一步怎么查?
时钟和CPU供电有关系吗?
14.318换了
时钟芯片供电正常,没有芯片,无法替换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52420&highlight=rt9241

北桥供电不正常,把3055换了就OK了
多谢两位,

网友:
拆掉RT9241的第十脚(SS脚)外接的三极管和耦合电容(此图没有三极管),此脚电压正常应该是高电平,多数是5V。请及时报告所查情况,关注此贴

网友:
还有你先查一下VIDVCC (AF4)电压,正常是1.2V,如有,再查一下VID0-VID4信号是不是正常?

网友:
9.10脚电压都比较关键
另外最好先检测一下1.2.3.4.5脚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