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 键盘拿掉螺丝就能开机, 否则不开机

楼主(2009-03-20):
R31  拿掉螺丝能开机,否则不开机,有时开机显示IBM  就掉电啊   怎么回事

网友:
把主板两面贴上一层绝缘胶试一试,我以前也碰到过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这个机器虚汗很多的

网友:
现在都不开机了,测试MAX 1631  供电正常16V ,可28   23.脚是4.5V 左右,按开关无反应了啊

网友:
估计是你的键盘借口附近的元件虚汗了,在放大镜下看看吧

网友:
23脚开启电压偏低,应该是(5—32)

网友:
23脚电压过低,再测21,6 ,18,25脚电压如何

网友(2009-04-19):
可能是加螺丝对某些电路加力了,造成虚焊或短路了吧

网友:
把主板拆出来 重装下吧 肯定是板子没装好

网友:
把主板拆下来再压一下周边电路有无虚汗,多试几下, 如有则补焊,如OK则是没有装好,重装一下

网友:
不要老查1631了,我估计南桥虚焊了,上钉后主板变形出现不开机,上钉后用手压住南桥再开机试一下

网友:
建议LZ不1631换个试试,以前有修过这种故障,换1631就可以拉

网友:
一般给北桥供电的IC容易虚汗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虚焊,烘下就好了 不行的话 用bga取下 从植球

网友:
简单的先查起,看螺丝上过地方时不是有短路地方

网友:
建议上一颗看过好后再试下一颗螺丝,排除下,不排除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