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坛友..换775底座要注意那些

楼主(2009-03-20):
请教各位坛友..换775底座要注意那些..我换了好几次了都不行  故障点确定是底座的。一压就能跑数..

网友:
你最好有新的775座子,在往下拆的时候要注意座子上的焊点与底板上的焊盘走线不能急着往下拿要不会断线的,其实和做桥没什么区别,关键在于熟练最好有BGA机器这样可以保证成功率!

网友:
用BGA返修台做 温控曲线一般是多少...做775的底座温度我不清楚啊...

网友:
要用BGA返修台做,我们上面用的温度是180度,下面用的是230度。要想100%成功,去开片775的钢网,然后刷膏,成功会提升很多。

网友:
775的钢网?? 不太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