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93问题

楼主(2009-03-20):
关不了机,按所有开关都没反应,除此之外显示一切都正常,请高手指点!!!急

网友:
排除按键被锁的问题外,重刷MCU试试

网友:
如果显示正常,估计程序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就是MCU坏了,可我们这找不下那程序,所以只有换驱动板了,

网友:
按键坏吗?

网友:
有俩个还不能用,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驱动板上除了那个坏,还有别 的吗?

网友:
一:按键坏。二:MCU程序坏。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