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3-20):
低音很闷很低沉,卫音响很好。初次接触音响不知是哪里坏了,请各位帮帮忙,应该是我发的图片上的某个芯片坏了
芯片

网友:
先把重低音旋钮适当调小试试。

网友:
低音有,说明TDA2030功放块并没有坏。过于低沉可能是分频用的低通滤波电路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它的频率转折点过低了。

网友:
我换了D2030故障依旧,我用另一个同型号的烧了变压器的板子整块换上也不行,前置的电位器板,喇叭,都替换过,难道这两块板同一故障?不知道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