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窗15寸显示屏中有一块黑块

楼主(2009-03-20):
如题:现在有一台“未来窗”15寸的液晶显示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显示屏的中间有块黑块(好像黑块能移动),请问是否是有小虫钻进去或者有异物在里面?如果拿去维护,需要多少钱?谢谢!

网友:
你好,对你提出的故障,是否给个图片看,就可以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就是在显示器的屏幕左中侧有一大姆指不规则形状的一块黑色。。给图片有些困难。呵呵!

网友:
哈哈哈,看错,不好意思。还以为是CRT呢。

有黑点,并且会动的,就不是屏坏。虫子应该就进不了屏里面的。如果在灯管处的话就会是一片黑影了吧。

网友:
我这里也有次类故障的显示器,是液晶屏坏了,客户使用时碰撞的

网友:
那么大的黑块,还能动,不可理解!!!当然也不会是你说的虫子了

网友:
那么大的黑块,还能动,不可理解!!!当然也不会是你说的虫子了
引用 网友A:

拿去维修过了,是屏坏了,呵呵!!

网友:
要么是维修过,不小心将脏东西留在白板上了,按说的,里头肯定有了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