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V开机即断电

楼主(2009-03-20):
着手一块845GV,开机后即断电,后测发现有PWR5V开机电压,但打阻值发现内存和AGP的工作电压对地短路,有何思路解决?

网友:
先检查内存供电管是否短路。。。。。。。。

网友:
我修过一块845gv的   是开机断电  然后自动重启 再断电 重启   最后刷bios好了   好像是块倍嘉的主板

网友:
很简单呀,查内存和AGP的供电MOS管。

网友:
换了电容后开机,跑内存后60aa长叫一声,然后内存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