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40015A大量红绿块

楼主(2009-03-20):
一块ST340015A硬盘用MHDD扫有大量红绿块,请问个位在没有PC3000的情况下有什么好办法擦除这些红绿块呢

网友:
试着用MHDD的ERASE 擦除功能。。。。。

网友:
5400.1是PC3000不支持的,只是红绿,说明固件区应该没什么问题,可试试用ST—MEM能不能直接从4开SF。

这个系列我都不知道怎么输入SN!

网友:
论坛里 夜雨十三 有专贴写UX盘自校准的帖子 去看下吧,以前我有不会,看贴后最近我修好了几个 红绿多和大量坏道的UX盘
T> CTRL+R
T>N7,,22
T>w
断电,通电就可以开自校准了,

网友(2009-04-19):
MHDD的ERASE 擦除功能,处理不了的问题是不是只有用pc3000

网友:
同意四楼的 ,直接开

网友:
mhdd好象只能擦红块擦不到绿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