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合塑料用什么胶好?

楼主(2009-03-20):
接了台Acer 360,拆机的开关给我弄断了。它这个开关在主板上是拨拉式的,外壳上一个活动的塑料开关卡在主板上的开关上。也并非我手特别重,而是这个开关就很容易坏,因为塑料太细,时间久了可能就变得脆化了,我也见过客户自已用着 坏掉的,问题是现在是坏在我手里了。

  有没有什么好用的粘胶能粘起来的?或者其它方法,把一段细塑料能接合起来。并且还能承受一定的拉力。淘宝上没有买的,我就是买整个C壳,人家也说C壳有,但是这个开关坏了。注意了一下,这个开关可能只是普通塑料,不是工程塑料。现在手上有的胶:上海产的康达胶,AB胶的一种。502,比摊子上买的稍微好一些,但是应该也没什么本质区别

网友:
有一种胶,名字不知道叫是什么,是做手板补塑料用的,特别结实,如果你那边有做手板的可以问一下,听他们说在卖化工的地方有卖!

网友:
手板乃何物?

网友:
AB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吧,别的胶就没用过了.

网友:
插一段钢针进去

网友:
插一段钢针进去再用烙铁加点塑料烫上去,打磨

网友:
用钢丝绑起来

网友:
加钢针,用502胶先固定,干后再用AB胶或哥俩好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