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忽视的微小故障导致死机,短时间内难以判断的案例。

楼主(2009-03-20):
一台清华紫光的品牌机,配置为c2.13/256*2/80/845gv,客户反应不定时死机,且有时候需拔下电源再插上才能开机,死机时没有规律。

打开机器目测没有发现明显硬件损伤,最小系统法运行三小时无任何异常症状,无死机现象,考虑客户说拔下电源再插上才能开机是电源有问题的典型症状,只能怀疑,拿不出有效证据,与该客户关系非常好,我只好说明原因,先换上新电源让客户自行长时间测试。

两天后客户再打电话过来,反映机子前一天运行了大约10小左右无任何问题,但随后又运行了大约两小时又开始死机,我又拿到机子加电开机,快要进入系统时,自己重启了!因为系统是我做的,我做了一键还原,遂还原系统,幸运得是还原完毕以后,再次快要进入系统时又重启了!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故障一直重现,这就为查出真正故障创造了条件!

不敢100%确定是主板的原因,所以不能考虑在主板上动手脚,以免扩大故障范围和误伤完好硬件,我拿来一块新的845gv主板换上,折腾了好长时间,真正的元凶终于逼近我了……

接线完毕以后,插上电源,机器居然自己启动了!我还没按开关呢!万恶的机箱开关!!
将机箱开关线拔掉,用一个良好的微动开关代替它先行测试,ok!
换回原来的主板及所有原配件,ok!
这个机箱的开关弹性还是非常的好,所以你极难怀疑它是元凶,误导了我好长时间才发现是它在做怪!

三天过去了,该客户再也没有打电话过来,确信此问题解决!

网友:
折腾了半天,原来是开关作怪。晕倒。以后自己也会注意的。免得搞坏了主板。得不偿失呀。